请教一个关于磁珠的问题

楼主(2011-06-29):
(无正文)

网友A:
还没有见过100HZ的磁珠。
你找一个磁珠的规格书看看就知道了。
需要考虑的一般参数是:额定电流、直流内阻、某个频率下的阻抗。

网友B:
100MHz还差不多……

网友C:
要理解电感的本质是阻交流通直流的

网友D:
请教大侠们,我看磁珠规格书上有一个频率。比如说100HZ。请教是100HZ一下能通过还是100HZ以上能通过。还是只有100HZ能通过。这里的通过大概就是滤波效果——你懂的!  谢谢啦

1 先说说规格书上叫它什么频率?
2 单个电感元件不可能是选频元件,因此,你不必认为“只有100HZ能通过”但还可以认为“只有100Hz以下的才能通过”
3 Hz不能写成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