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大极管散热不好会有什么后果?

楼主(2011-06-29):
电路图如图,RGBout接的是6颗由24V供电的串联的LED串。LED为3合1 5050封装。现在产品中很多LED严重烧毁,一串LED中有多个烧坏,里面的三个晶片全部烧坏。现在怀疑两点:1、LED本身质量有问题;2、BCX5616散热不好。这个电路如果功率管散热不好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求高手帮忙分析。

网友A:
散热不好有热击穿的可能,但这个可以测出来。

你应该先把图画完整,说明LED的压降及额定电流

网友B:
散热好不好直接测试温升就可以判断啊,怎么好像很多人都不测试产品带载温升?

楼主:
现功率管没坏,坏的都是LED
LED每颗压降3.2V,额定最大正向电流30mA

网友C:
请问下Q5起什么作用,还有c5

网友D:
怀疑LED质量不好可以另外搭恒流电路专门去测试。
多半还是电流大烧掉的。

网友E:
LED电流过大,当然会烧掉。3个LED总电流约65mA,但分配不是均匀的,有些大有些小,电流大的就先烧掉,接着断开一路,总电流再在剩下的两个LED上分,接着又烧掉,直至所有LED烧完。

网友B:
按你LED都是标准LED算,没组30mA电流算,UQ6=0.5V,UR27=0.9V,UR13=UR14=UR15=1.41V,
ULED=(24-0.5-0.9-1.41)/6=3.53V,大于LED的额定压降,故你的LED实际电流肯定大于器件允许电流,你需要增大R13,R14,R15,使你LED的压降低与额定压降并还要留一定余量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UQ6=0.5V?

网友B:
这是从器件规格书查出来的EC饱和压降啊

网友F:
抢电流现象!6颗红灯额定压降11V左右,绿、蓝灯的大约20V,应该是烧的红灯吧!
顺便说一下,0.06W的额定电流不允许超过20mA,楼主把R13往大了换!
建议一个三极管控制一路,否则抢电流现象将会继续!

网友F:
一个灯3毛钱,一个三极管估计也就2毛钱!损失哪一个重要?

楼主:
Q6管工作于放大状态
在此电路中,LED的电流是由R27来控制的,在理想情况下,三组LED规格一致,通过其电流为0.6V/10R/3=20mA,三极管Q6基极电压为0.6+0.6=1.2V,C极电压为24V-6*3.2-47*0.02=3.86V,CE压降为3.86-1.2=2.66V。
10# radking

楼主:
同样的电路,另一个产品没什么损坏,而两个产品的区别是BCX5616的封装SOt-89的那个散热焊盘因为之前的工程师封装出错焊盘成了导线,PCB上面成了盖油,无法和BCX5616焊上。我才怀疑BCX5616高温后会不会造成电流加大烧坏LED。

7# zzyfidy

网友B:
为啥要将三极管工作在放大状态呢?增大R13,R14,R15,使三极管工作在开关状态不是更好,那样三极管发热也小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F:
白光的,如果不是三极管的问题的话,就证明是LED的质量不行了,20MA都烧掉一路的话,烧掉一路后,其他两路也就无法幸存了。

网友G:
我问一下两三级管这样接是为什么呀

网友H:
回复 网友G:
我的理解,那个电容是滤波的,那个左边那个三极管是起保护作用的,当流过LED的电流过大时,就会使得那个三极管处于饱和状态,这样24V的电源通过Q5直接到地,同时也使Q6处于截止状态,这样就使LED的电路处于断路了啊。起到了保护作用。你看看是不是?同时我建议楼主提高R27的阻值。因为你的电路根本没有起到保护作用。LED就使一个二极管,只要亮起来那么就占有一定的电压。算一下电流,肯定是电流高了啊。提高串联在LED上的限流电阻值

网友G:
回复 网友I:
应该是保护作用的 但是我觉得那个电容应该是Q5正反馈的耦合电容当流过R27的电流变大使得Q5处于饱和状态。非常感谢你的回答学习了。

网友H:
回复 网友G:
Q5的一端直接接到了地上啊,什么也反馈不了啊。在放大区,三极管电路的的直流反馈,交流反馈分别是稳定静态工作点和稳定交流输出的。这个这两个管子没有工作在放大区。我感觉可能是利用电容充放电实现三极管开关的平稳过渡。一起学习。

网友G:
回复 网友I:
你说的对 C5应该不是正反馈的耦合电容。+v通过R3为Q6提供基级偏置电压使Q6处于放大状态使得Q5也处于放大状态,Q5增加的集电极电流使得Q6的基级电流也增加正反馈使两管都处于饱和状态。在两管进入饱和之前+V对电容冲电加快了两管进入饱和的时间。Q5饱和时导致Q6截止+V再对电容冲电使Q6导通。如此往复。不知道这样对不对呀?

楼主:
回复 网友G:
其实我起初对这个电路也不是很理解,只是照搬前辈留下来的模版加以应用,但最近想想弄清楚了一些,我觉得,这个电路不加电容也是可以工作的,加了电容在上电的瞬间可以进行缓冲,以防Q6基极电流瞬间过大,导致LED灯串的电流瞬间过大,加电容对此进行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