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寻有高频阻抗测试电路设计经验的团队或个人, 价钱好说

楼主(2011-06-29):
大家好,刚刚慕名而来注册了ID,目前希望寻找到能设计高频阻抗测试电路的团队或个人,最好是有这方面经验的,上手容易.
对于电路设计我是外行,只能简单提一下要求: 1 激励模块为恒流源, 能对传感器稳定提供2~5MHz的正弦波信号和10mA幅值的电流, 频率可调或不可调都没关系;2 检测模块读取传感器的阻抗值,对传感器阻抗变化进行检测,结果可以通过一个液晶屏显示,后续再考虑通过USB传到电脑进行显示;3 传感器有多个,希望有多个检测模块并行工作。
之前我查了一些资料,传感器阻抗的检测方案,很多人采取将交流阻抗信号中的直流分量提取出来进行检测的方法。我不知道是不是这种方法实现起来更简单一些?但是不知道检测的效果如何?
关于检测精度,当然希望越高越好,具体可以商谈。
望各位朋友不吝赐教,看看我这些要求的可行性。同时希望从事过这方面开发工作的大虾,留个联系方式,人在上海的最好。如果能做的好,价格不是问题,谢谢。

网友A:
你的目的描述不是很清楚啊?你要测试的传感器是什么传感器? 高频领域阻抗的概念是交流电压/交流电流,的得到的阻抗表达式为Z=R+jX的形式, 而这个R一般指的是纯电阻,X指的是由于电容电感效应造成的电抗。不知道你现在想要测量的是Z,R还是X?还有一种表达形式是Z=A∠θ的形式。你是只需要阻抗的幅度,还是也需要这个角度?标量阻抗测量和矢量阻抗测量实现难度是不一样的。价格自然也不一样了!
你这个东西我们做过类似的扫频器的方案。我们擅长于嵌入式和射频相关产品的开发!
可以通过QQ联系我详谈。我的QQ:二六七四七六七三一  验证信息请写”项目开发“

网友B:
你确认需要测量的是“交流阻抗”?
     是否溃入高频信号的同时也要向传感器供电?
     详细的需求可以发油箱:  lao_gu2004@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