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香主,删除吧

楼主(2011-06-29):
香主,删除吧

网友A:
1)为什么要直接读取CC?
2)BMCC指令的作用是什么?
3)16位加减没有进位标志,这确实是一个不方便、不尽合理的地方。有空儿看看。

楼主:
1)为什么要直接读取CC?
引用 网友A:

读取CC主要用在临界段上。
一个简单例子:
uint8 CriticalReadByte(const volatile uint8 * pdata)
{
    uint8 result;
    CRITICAL()
    {
        result=pdata[0];
    }
    return result;
}

汇编代码:
STM8:
CriticalReadByte:
        PUSH      CC
        POP       A
        AND       A, #0x28
        LD        S:?b0, A
        SIM
//   27     {
//   28         result=pdata[0];
        LD        A, (X)
        LD        S:?b1, A
//   29     }
        LD        A, S:?b0
        PUSH      CC
        POP       A
        AND       A, #0xffffffffffffffd7
        OR        A, S:?b0
        PUSH      A
        POP       CC
//   30     return result;
        LD        A, S:?b1
        RET
//   31 }
//   32

AVR:
        RSEG CODE:CODE:NOROOT(1)
//   23 uint8 CriticalReadByte(const volatile uint8 * pdata)
CriticalReadByte:
//   24 {
//   25     uint8 result;
//   26     CRITICAL()
        IN      R18, 0x3F
        CLI
//   27     {
//   28         result=pdata[0];
        MOVW    R31:R30, R17:R16
        LD      R16, Z
//   29     }
        OUT     0x3F, R18
//   30     return result;
        RET

楼主:
1)
2)BMCC指令的作用是什么?
引用 网友A:

应该叫BCMC。

BCMC是相对亦BCCM来说的。
BCCM:BIT Copy carry to memory
BCMC:BIT Copy  memory to carry

楼主:
3)16位加减没有进位标志,这确实是一个不方便、不尽合理的地方。有空儿看看。
引用 网友A:

如果16位加减有进位标志,两条指令就能进行32位加减。
如果16位加减没有进位标志,32位加减将会增加很多指令。

楼主:
4.X,Y访问RAM指令,不能自增,自减。
-------------------------------------------------------
这也是STM8一个比较大的缺陷。

网友B:
没用过,路过随便问问:

STM8不是8位的吗?
CPU有“16位加减”指令?
而不是宏指令或者组合指令?

楼主:
没用过,路过随便问问:

STM8不是8位的吗?
CPU有“16位加减”指令?
而不是宏指令或者组合指令?
引用 网友B:

8位机也一样有16位运算指令,只是一般比较少,比较简单。
比如51里面的INC DPTR,AVR的ADIW,SBIW。

STM816位运算指令相对比较多。
后面带W的都是16位运算指令。

网友A:
哦,关于临界段的问题,LZ提出了一种使用CC的办法,但也可以用其它办法实现,比如EXG和EXGW指令,而且功能更强、更灵活。你说呢?

网友A:
关于BCMC指令的功能: BIT Copy  memory to carry

BTJT指令具有相同的功能,只不过没有用BCMC这个助记符。

网友A:
16位加减指令,请看这2页,红线圈出的部分是你说的进位标志吗:

楼主:
BTJT指令具有相同的功能,只不过没有用BCMC这个助记符。
---------------------------------------------------------------------
虽然是实现相同功能,但开销不一样。

BCCM单周期指令。

BTJT本质上是跳转,指代码令更长,执行时间也更长。
而且跳转与不跳转,执行时间不一样(IAR软件仿真的结果,未在STM8硬件上测试)。
而且,对编译器来说,也不会用BTJT来读取BIT到C.

网友A:
关于最后增加的:“X,Y访问RAM指令,不能自增,自减”

我认为这不是大问题,因为有INCW X、INCW Y和DECW X、DECW Y,这几条指令都只有2个周期的执行时间。

楼主:
多谢香水城回复。

INCW木有。

网友A:
BTJT指令具有相同的功能,只不过没有用BCMC这个助记符。
---------------------------------------------------------------------
虽然是实现相同功能,但开销不一样。

BCCM单周期指令。

BTJT本质上是跳转,指代 ...
引用 楼主:

我认为设计一个指令系统,不可能照顾到所有功能,对于较少使用的功能,执行时间稍微长一点,不会影响大局。

网友A:
多谢香水城回复。

INCW木有。
引用 楼主:

INC和DEC也没有设置C标志,但你可以用V标志和Z标志判断是否溢出。

况且,如果确实要C标志,可以使用ADDW X, #1实现INCW的功能。

网友A:
:handshake对STM8的指令系统研究这么深,难道LZ是做编译器的?  什么时候有产品推出呀?

楼主:
INC和DEC也没有设置C标志,但你可以用V标志和Z标志判断是否溢出。

况且,如果确实要C标志,可以使用ADDW X, #1实现INCW的功能。
引用 网友A:

多谢。

网友A:
哈哈,谢谢LZ的质疑,看起来STM8的设计还是比较合理的,:victory:

楼主:
INC和DEC也没有设置C标志,但你可以用V标志和Z标志判断是否溢出。

况且,如果确实要C标志,可以使用ADDW X, #1实现INCW的功能。
引用 网友A:

终于想起来了,我为什么要说16位加减没进位。
原来是16位加减无法带进位运算。
(没ADCW,SBCW指令)

还有,操作数必须是RAM才有进位,立即数无进位。
ADDW X,#1      没有进位
ADDW X,MEM   才有进位

网友A:
这样说来,8位机还是让它专注于8位运算比较好。

ST曾经有个一个ST9的产品,现在还有些人在用,也还有出货,这个ST9就是一个8位MCU,但有很丰富的16位运算指令,甚至还有Cortex-M3那样适合OS应用的寄存器堆,可是因为这种模糊的定位,ST9并不是很成功。在设计STM8的时候,肯定是吸取了ST9的教训,专注于特定的应用领域,而不是面面俱到。

网友C:
楼主把内核不合理的地方都给研究出来了,高人

网友D:
偶反而觉得将双字运算指令省出来,增加几个通用寄存器更划算

网友E:
路过进来听听!

网友F:
比较高深啊  还没学习

网友A:
每次进来都看到楼主帖中有新内容,这也不太合理,:lol

关于TRAP中断优先级太高的问题:本来这个TRAP中断就是由你的软件产生的,做为始作俑者,你完全可以控制它产生产生的时机,而且STM8有四级中断的响应优先级机制,你也完全可以在TRAP中断中降低它的响应优先级,从而允许其它中断进入,实现中断嵌套。

再从另一个角度讲,这个TRAP中断相当于ARM中的异常中断,只不过这里的异常诊断需要由软件完成,再由软件触发中断;在ARM内核中,异常中断的优先级也是非常高的。

楼主:
TRAP 与 RESET一样,优先级不能更改,也不能被屏蔽。
设计确实不合理。

ARM软件中断优先级最低,而且可以屏蔽。
与STM8的TRAM中断完全不一样。

网友A:
TRAP优先级 与 RESET优先级一样,不能更改。

设计不合理。
引用 楼主:

说实话,我以前从没有见到有人提这个问题,这样设计也一定有它的道理,如果你有实际需求,我们可以继续讨论(通过原始设计人员)找出解决办法和合理的解释;如果你只是好奇或仅仅为了做研究,我不想再花时间继续讨论了。

LZ能具体说说你的用意吗?

楼主:
每次进来都看到楼主帖中有新内容,这也不太合理,:lol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为啥说着不合理。
更新帖子是为了“更准确”地对STM8的缺点进行描述。

网友A:
不明白为啥说着不合理。
更新帖子是为了“更准确”地对STM8的缺点进行描述。
引用 楼主:

每个主题帖都有它的目标和目的,更改主题帖意味着更改目标,同时意味着跟帖无效,你可以改来改去,但跟帖看帖的人就糊涂了,所以说“不合理”。

楼主:
说实话,我以前从没有见到有人提这个问题,这样设计也一定有它的道理,如果你有实际需求,我们可以继续讨论(通过原始设计人员)找出解决办法和合理的解释;如果你只是好奇或仅仅为了做研究,我不想再花时间继续讨论 ...
引用 网友A:

本意并没有抹黑STM8的意思,
本人只是比较喜欢STM8,所有期望更高一些。

此贴删除。

网友A:
差点忘了非常重要的环节,每个产品都不可能尽善尽美,STM8的内核也是这样,所以我们会致力于不断地完善,但修改一个产品我们需要充分的市场实际需求作为基础,做到有的放矢,而不仅仅是理论上的合理或不合理。

因此,请LZ在提出你的意见的同时,能够附带实际的应用需求作为依据,这样便于我们更好地评估,谢谢。

网友A:
本意并没有抹黑STM8的意思,
本人只是比较喜欢STM8,所有期望更高一些。

此贴删除。
引用 楼主:

LZ太让我失望了,你怎么能理解为抹黑呢?我可是非常重视你提出的问题,并把这个讨论作为统一认识的一个非常好的平台,所以才会有32楼的建议,:dizzy:

楼主:
LZ太让我失望了,你怎么能理解为抹黑呢?我可是非常重视你提出的问题,并把这个讨论作为统一认识的一个非常好的平台,所以才会有32楼的建议,:dizzy: ...
引用 网友A:

如果我的讨论对STM8产生了负面影响,就不好了。

网友A:
如果我的讨论对STM8产生了负面影响,就不好了。
引用 楼主:

不一定是负面的哦,理不辨不明,经过讨论相信大家可以对STM8有更全面的了解,也会更喜欢STM8,:victory:

网友A:
如果我的讨论对STM8产生了负面影响,就不好了。
引用 楼主:

当然,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能全面地看待问题,如果你只下结论,但不说明理由和背景,难免会有负面作用;正因为这样,才需要讨论嘛。

楼主:
希望香主能把我说的几点反馈 给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