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芯片选型

楼主(2011-06-29):
想请教一下坛里的高手
我最近在做一个红外遥控的遥控器,正在做芯片选型
想请教大家一下现在比较好的芯片有哪些呢?
主要厂商在NEC,三星,富士通和microchip里
谢谢

网友A:
做遥控器估计用不起这些厂家的芯片,呵呵,太贵了。

到台系里面看看去吧,例如十速,EMC,HOLTEK等

楼主:
因为是公司的一个遥控器,但我以前没有弄过
公司说是从这几家里选型,所以想来请教一下这几家里的芯片有什么推荐的吗

网友A:
如果成本不是太苛刻,可以重点考虑NEC和MICROCHIP,其它两家的工具、资料、技术支持、交货周期等等都要差一点。

网友B:
关键是别忘了低功耗,按键唤醒,遥控器2颗电池要用几年 待机是5ua

网友C:
遥控器?
只开发产品用什么芯片都无所谓,
关键只在于外形,能不能省钱就看有没有合适的公模。

去找专业生产遥控器的大厂家吧

网友D:
原则上任何MCU都可用于遥控器,低功耗的MCU也很多。

网友E:
就用51就可以哦!!!
外加 38K产生电路!!

网友F:
STM8应该可以胜任吧?

网友G(2011-08-29):
有很多,DC6688,菲林,义隆的,SONIX,。。。。。

楼主:
非常感谢,我最后选用的是HOLTE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