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该把我的USB枚举成什么类型呢?

楼主(2011-06-29):
(无正文)

网友A:
关键你的设备要干嘛,跟标准设备一致才可以用缺省。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么说吧,以前我们开发的IC读卡器是用RS232和PC机通信,现在很多PC机都没有RS232接口,所以我们就想使用USB接口和PC机通信,我们不想使用CP2102,因为CP2102要安装驱动,所以我们就用EM78M612模拟了一个双向通信设备(这个方案比较便宜),EM78M612从USB接口接受上位机发送的数据,然后EM78M612再把接收到的数据发送给51单片机,以前我把EM78M612枚举成了HID设备(这样就不用安装驱动了),实现了上位机通过EM78M612发送数据给51单片机,但是有一个问题,我的上位机程序通过VC++的writefile函数发送数据给EM78M612时,每次只能发送8个字节的数据,有前辈告诉我把HID报告的长度弄长一点,但是那不符合要求,因为我的上位机和读卡器通信的协议是变长的。所以我在想我是不是不该把EM78M612枚举成HID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