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运放问题

楼主(2011-06-29):
下面这个图 输出计算公式是怎么样的啊 我算得是1.7V 和仿真的不对 大家帮帮忙 谢谢了

楼主:
正负电源15V供电

网友A:
回2楼:multisim仿真中不用给运放供电
计算比较容易 自己再算算吧

网友B:
粗算该输出负了,LZ再算算。

网友C:
非常基本的知识。
假设运放工作在正常条件下。
则正输入是2.5V,负输入也是2.5V。
负输入节点有3个电阻,流过的总电流加起来是0。剩下的就是数学问题了。

网友D:
(v-2.5)/150=(12.5-2.5)/18-2.5/4.7
输出v大约6v

网友B:
(v-2.5)/150=(12.5-2.5)/18-2.5/4.7
输出v大约6v
引用 网友D:

检查一下,搞错一个节点流入、流出方向就全盘皆错。

网友D:
多谢7楼,确实搞反了应该是(2.5-v)
v大约负1v

网友E:
(12.5-2.5)/18=2.5/4.7+(2.5-vout)/150k

可求出答案vout

网友E:
(12.5-2.5)/18=2.5/4.7+(2.5-vout)/150

可求出答案vout

网友C:
奇怪了,给人家一个方法,得到的分数竟然比直接给出公式的少这么多。
给一个方法好?还是直接给出答案好?
从这一点就看出LZ的水平了。

网友F:
显然人家想要的是方法和过程,这样能够更好的理解,光说个方法人家不会做,如果将两者接合起来那就会高分了,顶一下

网友G:
我有个问题 能否先将VDD看成零只考虑VCC然后再考虑VDD将VCC看成零。如果可以的话貌似两种方法结果不一样呀

网友H:
V-=V+,就可以搞定。: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