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讲一讲TFT中常说的RGB格式565怎么理解

楼主(2011-06-29):
R,G,B是自然界的三原色,分别代表红绿蓝。每种颜色有256种细分,256×256×256= 2的24次方,构成了自然界全部的颜色种类。
而TFT中常说RGB接口,565格式。2^5*2^6*2^5 = 2^16.

网友A:
简单说就是偷工减料.

18位色与24位色相比,普通人可能看不出来差别.但16位色跟18位相比,别看只差了2位,效果那叫一个惨不忍睹.

网友B:
:o 有那么大差异吗?

网友C:
2楼也太夸张了吧?

网友D:
效果肯定会差,不过要是经过处理的话,和18位区别不大。同时还和图像有关系。以前很多的大型游戏机就是16位的565格式。差异主要看图像。应用不一样,要求也就不同。

网友A:
搞个色彩艳丽显示色彩丰富的一副图片测试下就知道了.

我个人观点是这样的.

网友E:
在过渡色的表现上是肉眼比较容易辨别
[www.dwin.com.cn]24位色驱动[/www.dwin.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