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这样做行吗?

楼主(2011-06-29):
我用msp430、PT100做测温电路,由于是电池供电 所以想在不做AD转换的时候 将外部的一些器件 像运放什么的 停止供电 。我用的IRF540。电源先进IRF540在给外围的运放供电,不做AD转换的时候用单片机引脚将IRF540关断,因为IRF540漏电流很小所以能达到省电的目的,这样做行吗

网友A:
用不着540,直接IO供电就可以了

网友B:
这个也要看外围电路的情况。

网友C:
嗯,IO的驱动能力很弱。

网友B:
用540做开关要考虑导通电阻不一致时,是否会影响测量精度

网友D:
540还要考虑导通电阻?

网友E:
是啊,这什么设计?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