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69P561问题

楼主(2011-06-29):
程序地址超过2K(即7FFH)以后就会自动复位到0000H执行

网友A:
设置跳转指令了吧

楼主:
必然没有啊

网友B:
超过7FFH的程序,不能使用CALL

网友B:
注明一下,是不可以跨BANK进行CALL,比如说在BANK0的程序中CALL BANK1的子程序。可以用JMP代替,处理完子程序后,JMP回来

网友C:
我记得SH69P561有4K的ROM

网友D:
一般要注意CALL等指令只能寻址2K空间

网友E:
对,超过2K,就不能这样用这类指令

楼主:
哦,明白了

网友F:
看来要注意好多细节呀

网友G:
可不是吗

网友H:
原来如此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