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gui edit 控件回调函数问题

楼主(2011-06-29):
在ucgui 中,当点击edit控件时,怎样用回调函数来调用自己的键盘输入程序,搞了两夜还是没搞定。也看了关于ucgui消息过程,一头雾水,请大伙指点下。。。

网友A:
给edit发送按键消息

楼主:
如果是按钮,我可以用 GUI_GetKey() 函数来循环来查询,但edit我怎么知道它被按下?和什么时候给它发送消息呢?

网友A:
先要让edit获得焦点,再发按键消息就可以了,你可以看看,没有焦点是不会获取按键的消息的

网友B:
LZ要实现什么功能,看不明白!

楼主:
WM_GetFocussedWindow(); //利用得到焦点函数搞定,原来很简单。

网友C(2015-01-06):
引用 楼主:
WM_GetFocussedWindow(); //利用得到焦点函数搞定,原来很简单。

你好, WM_GetFocussedWindow()要怎么调用呢,下面这样吗,好像不行哎
if(WM_GetDialogItem(hWin, GUI_ID_EDIT0) == WM_GetFocussedWindow())
{
        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Create,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_cbCallback, 0, 0,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