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容走线方式对电容效果的影响

楼主(2011-06-29):
如果C对R滤波,这两种走线方式有区别吗?

网友A:
第一种效果好些。如果是低频的话无所谓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为电流的走向?

网友B:
把 R C 之间的连线看成一个 小电感, 就明白了

网友C:
两者对比,第一个好些,第二个是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具体还要看你的电流方向,可能要RC对调位置。

楼主:
回复 网友C:
第二个没起到作用?有这么夸张?

网友C:
没看到第二个图的电容器有什么存在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