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解,printf打印Double出来是错的

楼主(2011-06-29):
不解,下面这条语句
printf("%.7f ,%.7f, %d ]",GPSData2.Latitude.lat,GPSData2.Longitude.lon,GPSData2.Status);执行后的结果是
268156222888197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2.0000005, 1079719639 ],我在调试时能看见GPSData2.Latitude.lat,GPSData2.Longitude.lon,GPSData2.Status这三个数的值都是正确的,打出来就错了。现在可以确定是打印出的错,但是不解啊,SOS,
GPSData2.Latitude.lat,GPSData2.Longitude.lon定义为Double,GPSData2.Status定义为u8.

楼主:
我用的的stm105和MDK ,不过和这个错误应该没关系吧

网友A:
f 是 float

lf 才是 double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的,我查过了,在PRINTF中只用f.(在scanf中才有f和lf的区分,)

楼主:
很是怀疑是STM32 存储的问题,但是想不明白,大家有遇到没

网友B:
换IAR吧,MDK的bug挺多。

楼主:
呵呵,解决问题要紧

网友C:
这种问题,手册里肯定有答案,还是找手册来看看吧,偏门的东西不是人人都用过的,:lol

网友D:
改成printf("%.7f ,%.7f, %d ]",(float)GPSData2.Latitude.lat,(float)GPSData2.Longitude.lon,(int)GPSData2.Status);看看
你看看printf的内部实现就知道了,传递时把所有变量都压到栈里,然后根据"%.7f ,%.7f, %d ]"这个字符串逐个解析……所以智能点的编译器会帮你检查一下参数是否一一对应,老的就没有了

楼主:
10# 香水城 [/b
哪方面的手册,或者那个手册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我也怀疑是这个问题,不过也对编译器mdk怀疑的,最近也发现其它问题,譬如说对zi区不清零。无语的很

网友E:
认真拜读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