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来说说stm32f103和stm32f20x有什么不一样

楼主(2011-06-29):
本人准备把103升级为207,但不清楚两个IC有那些差别,请大家方便时每人说一点,谢谢!

网友A:
我先说:STM32F207的最高时钟频率比STM32F103要高。

楼下继续。

网友B:
STM32F207的数字比STM32F103要大,更接近250。

楼下继续。

网友C:
LS的捣乱。

F2片上闪存高大1MB,和超大容量的103一样;
F2SRAM高达128KB,比103大;还带4K电池备份域的SRAM,只要电池一直在,这4K可以做EEPROM用;

楼下保持队形。

网友A:
再加一条:STM32F207有USB HS模块,而STM32F103只有USB FS模块。

楼下继续。

网友D:
我来一条
听说多了加密模块和摄像头接口。

网友E:
你的程序代码要大改……

网友F:
两个引脚不兼容

网友C:
两个引脚不兼容
引用 网友F:

STM32F1和STM32F2功能引脚都是兼容的;

只有电源引脚有几个不同的地方。

我记得STM32F2的数据手册前几页就有关于如何兼容电源引脚的连接示意图。

网友G:
楼上的继续:lol

网友F:
STM32F1和STM32F2功能引脚都是兼容的;

只有电源引脚有几个不同的地方。

我记得STM32F2的数据手册前几页就有关于如何兼容电源引脚的连接示意图。 ...
引用 网友C:

在未出2xx系列的数据手册之前, 如果能在一块103/107板子上, 能直接焊上205/207直接代替, 我承认, 这是引脚兼容.

网友C:
楼上的继续:lol
引用 网友G:

继续就继续,哪能。

原有外设性能提高:ADC/DAC更快,普通通信外设更快。
RTC更加灵活,拥有硬件日历模块。
GPIO引脚重映射以“单个引脚”为单位,更灵活。
还有好多好多。。。

哪能,哪能。

网友H:
stm32f20x是在stm32f103画蛇添足产物:lol

网友A:
stm32f20x是在stm32f103画蛇添足产物:lol
引用 网友H:

:lol  这个观点有意思,哪只足是多余的呢?

网友I:
13楼很幽默嘛:lol

网友J:
207和107对比才合适
最关键一点,F207有以太网,103没有:D

网友K:
本人准备把103升级为207,但不清楚两个IC有那些差别,请大家方便时每人说一点,谢谢!
引用 楼主:

为升而升?太盲目了

网友L:
一个是F207,另一个是F103.;P

网友M:
同样的发动机, 加大了油门, 加快了转速;
还有, 加粗了油路了

网友N:
楼上说法形象,但是好像不对哦!F2的油门(功耗)比F1小不少的。是否加粗了油路这个得由香主来解惑。

楼主:
本人想升为207的目的为:
1、在500Hz做SPWM时,能在一个周期可以做完PID的工作,207 可以到120M Hz
2、片内的内存128K,可以做陷波的功能。

网友O:
反正就是很贵很贵,基本要3-5年后才能普及吧

网友A:
本人想升为207的目的为:
1、在500Hz做SPWM时,能在一个周期可以做完PID的工作,207 可以到120M Hz
2、片内的内存128K,可以做陷波的功能。
引用 楼主:

既然有实际的用途,这样没人说一点能满足你的要求吗?还是静下心来自己好好地研究研究吧。

网友P:
呵呵,目前还用不到,AD位数没增加,这个是很遗憾的,现在飞思卡尔的AD是16位了,要是ST能达到就更好了。呵呵,前提是价格不增加。(买一送一)

网友Q:
請問AD位數到16-BIT意義大嗎?
我的意思一般有辦法把訊號控制到這麼好
讓ADC來取訊號?

网友R:
stm32f103和stm32f20x有什么不一样?

很简单,stm32f207是 stm32f103和stm32f107的集合,加上其它进步:主频、摄像头接口等等

网友P:
16bit和12bit当然不同,信号处理的问题是个人的功夫问题,给你个金箍棒你不会使那就是废铁。

网友P:
一般压力温度等信号处理的ad在16位到24位之间,有个公司内核集成了24bit的ad,实际可以做到19bit,armv7我知道的就是16bit了,实际可以做到13.6个bit。而12bit的芯片,最好也就能做到11.5个bit。不知道那位能用他做到13个bit。

网友S:
价格不一样,20x贵很多

网友G:
各种不一样

网友T:
说了这么多,居然定时器多了那么多可用的,没有人提吗?STM32F20X定时器到了17个。

网友P:
这么多定时器不知道用它干嘛,难道浑身都是pwm了,呵呵。

网友U:
楼上的继续

网友V(2011-08-06):
楼下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