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模拟产品-信号链]
LM358比较器问题?!

楼主(2011-06-29):
朋友做了一个充电器!lm358的反相端接参考电压(由tl431组成,V=14.2V),然后把电池电压经过10k电阻取样到同相端(另lm358没有接任何其他外围电路).按理论当电池充到电压高于14.2V(10节)时,输出端应该翻转,可是我怎么觉得是一个瞬态过程.也就是电压为高电平时间很短,然后lm358的同相端电压就始终与反相端一样了,再也不变化了,输出也恢复到了开始的低电平.为什么呀?求助啊

网友A:
图都没有,怎么个“觉得”法?

网友B:
是不是10K电阻上没电流了?无法保持翻转状态。

网友C:
贴个图呗

网友D:
我也碰到过,好像翻转不了一样,可以把参考电压调低一点试一下电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D:
我做的是手机电池充电,你最好能贴个图上来

网友E:
如果你用输出端控制充电电流那是正常的,会在接近参考电压的地方振荡一段时间.

网友C:
我也想看看手机充电

网友C:
贴个图吧

网友F:
我想要详细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