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模拟产品-信号链] 10位ad如何扩展为12位的?

楼主(2011-06-29):
大家好,我现在用的是430,其中ad是10位的,引起结果精度不够,又不想换芯片了,想把其扩展为12位的ad,有什么方法啊?求助各路高手帮忙

网友A: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提高采样率,至少取四次再取平均。

网友B:
楼上的这个怪招应该可以对付着按11位用的,当用着12位时,应该就不那么灵了
就像画了些均匀的格子,你要在格子里跳,比如会跳在第7格,或是第8格,这时候,你可以多跳几次说是跳没跳在7.5格上。但你跳一百次要来做统计的数字都是7格或是8格上,7.5本身就不准,是估计出来的,因此你不能用7.5来和7或8看,进而得出结论有没有跳到7.25呀是7.75那

网友C:
理论上提高采样率是可行的。还需要数字滤波器配合。滤掉带外噪声。

网友D:
没这么简单的。

过采样的话每增加额外的一位精度,信号必需至少过采样4倍
同时还要配合噪声源和合适的滤波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