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模拟产品-信号链] 用LM358做电压比较器,输出信号控制继电器的问题

楼主(2011-06-29):
用LM358做一个电压比较器,in-为15V,in+为14-17V,电源是用20V稳压管出来的电压是19V,现在要求用1脚的输出信号来控制一个大继电器(电流要大于2A才工作,工作电压12V左右),请高手帮忙设计一个电路可以控制继电器的状态,in+>15V时继电器不工作,in<15V时继电器正常工作。本人是新手,对三极管和MOS管不是很懂,不知道怎么用他们才能实现上述功能,请高手帮忙 谢谢了

网友A:
我想你的问题应该不是LM358的问题,而是选择一个合适的继电器驱动芯片的问题。
可以到:
http://focus.ti.com/docs/prod/folders/print/uln2003a.html
看看继电器驱动芯片。电流可以通过并联增大驱动能力。

网友B:
版主说的有道理

网友B:
合适的继电器驱动芯片的问题

网友C:
还没见过这么强悍的继电器要12V 2A来驱动的,也不知道你哪里来的12V电压为继电器供电。

网友D:
能否具体说一下呢

网友E:
是呀 最好能贴个图啥的

网友F:
继电器的最大电流是2A吧,不是驱动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