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件鉴别真伪及选型

楼主(2011-06-29):
公司里的产品上用到2254 运放,可是有次采购到的TLV2254I应用到HART通讯上,手持器通信就是通讯不上,后来换了以前购买的V2254AI就是可以通讯的上,请问V2254AI跟TLV2254I    G4有什么区别?  片子是原厂的吗?

如何确保在市场上购买的器件是原装的!

不同运放器件选型要注意什么?那些参数?

网友A:
1、TLV2254AI与TLV2254I的区别是A版本的失调电压的最大值为850uV,不带A版本的最大为1500uV.
2、最好是从TI授权的代理商出购买器件,能确保是原装的。
3、运放的选型,需要根据系统的需求来考虑,比如对噪声,精度,输出电流能力或者功耗来考虑选择符合系统要求的放大器。

网友B:
我还以为楼主是介绍经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