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中断问题

楼主(2011-06-29):
想按A键,初始化timerA,进入相应中断输出波,
按B键,初始化timerB,进入相应中断输出另外一种波,
但我想输出第三种波,没有定时器了

网友A:
我晕,这问题。。。

网友B:
模拟输出,共用定时器

网友B:
既然你输出的波形是定时器模拟的,那就不存在定时器不够用的问题了

网友C:
是啊,你选择一个基准频率信号,然后想要输出的波形都以基准信号为准进行定时中断计时输出不就可以了

网友B:
嗯,那只会涉及到端口不够用的问题。

楼主:
哦,明白了

网友D:
帖子没得人来看: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