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USART问题

楼主(2011-06-29):
我用USART1向stm32发送数据,数据存储在sd卡中,不知道怎么搞的,每发送一个文件数据,程序就重启,好像数据也没有存在sd卡中,有知道的分享下啊!谢谢!!!

网友A:
你的确认下是不是真的是重新启动,是不是程序哪里进入死循环里了

楼主:
2# jiaxinhui 谢谢! 我确定是程序从新启动,我以为是看门口超时导致软件复位,可是我加了为看门狗还是没解决,而且我发现只要发一个数据块的数据,就是512个数据程序就重启,我估计是我在串口中在接收512个数据后就调用一次写数据块,把数据存到sd卡中,应该是写数据块函数的问题,可我在sd卡初始化中调用没事啊!郁闷啊!问题还是没解决

楼主:
1# w6850916 今天我找到原因了,就是调用写sd卡数据块出的问题,把他屏蔽就没有重启问题了,可是也就不能实现我要的功能了。有谁知道的帮帮忙啊!串口接收一个数据块的数据,为什么不能写到sd卡中啊?迷茫

网友B:
很多时候1+1≠2,:lol

楼主:
5# 香水城 谢谢!我把写sd卡的函数从终端中拿出来了,发一个数据块的数据可以读出来结果都是对的,可是一次性发大量数据就不行了,串口调试助手就接到大约两个数据块的数据就死了,不知道是不是串口中断太快,在接收一两个快数据后,stm32还没来得及存储就被串口中断了

网友B:
5# 香水城  谢谢!我把写sd卡的函数从终端中拿出来了,发一个数据块的数据可以读出来结果都是对的,可是一次性发大量数据就不行了,串口调试助手就接到大约两个数据块的数据就死了,不知道是不是串口中断太快,在接 ...
引用 楼主:

你可以做这个假设,还可以做其它各种假设,然后你就要像办法逐个地证实或否定这些假设,一个一个地排除,最终剩下的那个就是问题的根源了;这就是调试。

楼主:
7# 香水城 谢谢!写数据的时候要把串口中断屏蔽掉,读数据在串口调试助手中显示时要加延时,呵呵……不过数据还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第一个数据块512个字节全为0,每个数据块内有一两个数据错误,我还得慢慢调,呵呵

楼主:
不知道怎么地,现在程序好了,写和读的数据一致了,我好像没改什么东西啊!怎么就好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