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求助

楼主(2011-06-29):
(无正文)

网友A:
440~X1
WYO 2n2M
250~Y2    那里有卖?

X1场合,440VAC耐压
Y2场合,250VAC耐压
2n2M可能是指的容值
WYO可能是指的生产厂家。

楼主:
那他问什么同一个电容上标了两个耐压值?

网友B:
安规电容吧!!  X   Y

网友A:
安规电容吧!!  X   Y
引用 网友B:

X电容和Y电容的要求不一样。

网友C:
是安规电容,选择同样容量和耐压的即可,市场里大把,容量是2.2nF,M是误差等级,可以不必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