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用什么电源模块替代7805?

楼主(2011-06-29):
使用7805风风雨雨快20年了,相信很多电子爱好者都有难以割舍的情怀,正在做一个工程样机 打算放弃多年使用过的7805,采用A1117贴片,或者LM2578 ,个人比较喜欢A1117 体积小 电流有1A输入电源宽,无需考虑电感 和肖特基二极管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更好的推荐?

网友A:
如果你所指的A1117是AiT Semiconductor Inc.这家公司产品的话,那么这个A1117其实就是LM1117的仿制品。

LZ说自己‘使用7805风风雨雨快20年了’,俺真的弄不明白,你这20年到底是怎么用的?做了20年电子技术,最基本的知识总应该了解的吧?LM1117比7805年龄估计差不了几岁,而且看LZ对它推重备至的样子,似乎把它当成没有发热,呵呵,你可注意了哦,你要想真让1117输出1A电流看看它会发烧到什么程度?

至于LM2578嘛,这是DCDC了,和7805、1117的线性降压原理就不同了,如果你想要1A电流的话,用DCDC都是比较明智。

网友B:
楼上已经说的很清楚 LM1117 与 7805 差不了多久出来的

网友C:
DCDC和线性稳压器可不能混淆,开关电源适于较大的输入输出压差和工作电流的场合,线性稳压器的品质则通常更好,要根据实际需要来选择,并非7805古老(其实都30多年了)就一无是处。

网友D:
如果是1A电流,还是用DCDC更好

网友E:
1117感觉还没7805好噢

网友F:
与应用条件有关

网友G(2012-06-06):
个人比较喜欢A1117 体积小 电流有1A输入电源宽,无需考虑电感 和肖特基二极管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更好的推荐?
*****************
估计的连功耗是怎么算的都还没搞懂
真不知道这20年是怎么混过来的

网友H(2012-12-31):
估计楼主是做面包的,这20年一直用7805烤面包了。最近突然发现用1A运行的1117烤面包效果更好。:lol

网友I:
什么场合使用什么器件吧!没必要一定要用什么代替什么

网友J:
压差和电流要是大了,估计烤熟**蛋了。

网友D:
7805体积太他妈的大了

网友K:
DC对DC不合适用在音频上面,特别是收音机。

网友L:
2#说的对,1117输出1A是热的吓死人。之前1117输出400mA,+10.8输入,3.3V输出,供电给一块3.5寸TFT-LCD和Cortex-M3,大约15%的1117不行,后来换成TPS54227 DC-DC搞定!

3.3输出,你用10.8输入?你还真想烤面包呀,这可是LDO!LDO的稳压原理你清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