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个8PIN的单片机

楼主(2011-06-29):
做个小项目,需要2输入,2输出,无需外接晶体。用颗什么MCU好。当然价格越便宜越好!谢谢!

网友A:
到官网去选择,老型号有508,新的12和10系列里面应该也有,MCV系列也应该有,可以联系代理商咨询。

网友B:
要便宜,找台系的。
不过LZ在老叶的地盘,是不是指定了PIC的?

楼主:
可以说指定要piC的了。工具现成的,也比较熟悉。还有个问题,508有现货吗?我要的很少,一次最多100只,货值太低,估计不好买!有高手推荐一下哪里能卖给我!

网友:
可以用PIC12F615的,也不贵,和508差不多价格,比508多中断的,508是抵挡单片机,615的是中档的

网友C(2011-10-11):
既然那么少,不要再在意价格了

网友D:
很好,很强大,509,508!

网友E(2013-06-28):
找8pin 单片机封装最小 价格在6毛一下的  大批量供应要

网友:
6毛以内?

网友F:
PIC 6毛?USD吧。

网友:
如版主老大所说用PIC12F508/PIC12F509 就可以了!0.45USD/pcs应该可以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