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小车技术问题求助。。。

楼主(2011-06-29):
各位大神好,本人小白,想做个WIFI控制的小车,小车带视频功能。基本思路就是就是WIFI控制的单片机小车,WIFI用的大亚DB120,已经刷机了,刷机完毕后大亚DB120就变为一个小电脑了。就是把路由器的TTL串口和单片机TXD和RXD相连。。。数据由电脑发出,走路由走,由路由TTL串口接发指令至单片机,从而驱动小车。 用了L298N驱动,单片机最小系统,STC89C52单片机。现在全部连好线,但是小车就是不动,怀疑是不是串口TTL坏了,请问这个要怎么查?用USB转TTL线查吗?还有其他方法吗?求解!QQ:99295760(请注明:解答)。。。谢谢各位!

网友A:
既然会刷机,可以USB转TTL先看下启动信息并控制它,这就可以确定他的TTL接口是否完好了。

其他的问题,建议去http://www.igee.cn/thread.php?fid=63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