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TM32的SPI通信

楼主(2011-06-29):
请问大家 我单独两个IO作为SIP片选控制,那么此时NSS脚还用不用接了啊
谢谢了

网友A:
请问大家 我单独两个IO作为SIP片选控制,那么此时NSS脚还用不用接了啊
谢谢了
引用 楼主:

不用,设置为NSS软件配置即可。

楼主:
恩 知道了 谢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