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量如何直接做地址

楼主(2011-06-29):
我要操作IO输出产生一个矩阵的控制,由于变化比较丰富希望用二维数组的方式通过数组的下标来查表,表的内容是io口输出寄存器地址和掩码,

这是定义数组aa,bb 没有问题
const uchar aa[7][6]={{P1OUT,...},{...},{...},{...},{...},{},{}};

const uchar bb[7][6]={{BIT1,...},{...},{...},{},{},{},{}};

假设要P1_1输出高电平,
现在要操作数组完成P1OUT|=BIT1的操作,
查表的,aa[0][0]|=bb[0][0];
但aa[0][0]是寄存器的地址,不是变量所以这样赋值肯定出错

网友A:
直接用指针

楼主:
2楼 能否具体点

网友B:
*((uchar*)Addr) = 3;
第一步:(uchar*)Addr——把Addr强制转换成指针
第二步:*((uchar*)Addr)——对指针进行访问

网友A:
uchar* p_gpio;
p_gpio = &P1OUT;
*p_gpio = 0xxx;
.....

楼主:
多谢楼上两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