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TVS管和稳压管的区别

楼主(2011-06-29):
(无正文)

网友A:
响应速度特别快

网友B:
先来对比两种器件的定义:
瞬态二极管(Transient Voltage Suppressor)简称TVS,是一种二极 管形式的高效能保护器件。当TVS 二极管的两极受到反向瞬态高能量冲击时,它能以10的负12次方秒量级的速度,将其两极间的高阻抗变为低阻抗,吸收高达数千瓦的浪涌功率,使两极间的电压箝位于一个预定值,有效地保护电子线路中的精密元器件,免受各种浪涌脉冲的损坏。

稳压二极管(又叫齐纳二极管)是一种硅材料制成的面接触型晶体二极管,简称稳压管。此二极管是一种直到临界反向击穿电压前都具有很高电阻的半导体器件。稳压管在反向击穿时,在一定的电流范围内(或者说在一定功率损耗范围内),端电压几乎不变,表现出稳压特性,因而广泛应用于稳压电源与限幅电路之中。

TVS二极管与稳压管相比具有更为优越的保护性能,体现在如下:具有较大的结面积,通流能力较强。管体内有用特殊材料,散热条件较好有利于管子吸收较大的暂态功率。制造商在管子的使用说明手册中都给出了与抑制暂态过电压有关的性能参数。

网友C:
TVS的击穿时间要短的多,承载瞬态能量的能力也强的多,但只能用于瞬态能量吸收,而稳压管则长期工作于击穿态,利用击穿后的压降恒定来工作。

网友B:
稳压管在反向击穿时,在一定的电流范围内(或者说在一定功率损耗范围内),端电压几乎不变,表现出稳压特性,因而广泛应用于稳压电源与限幅电路之中。稳压二极管是根据击穿电压来分档的。

楼主:
稳压管的击穿时间在什么水平上啊?我找了半天都没看见
还是说稳压管一般不用在瞬态情况?

网友C:
稳压管一般不考虑瞬态情况,其工作在击穿态,击穿时间在uS到mS量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