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提示栈满了

楼主(2011-06-29):
调试MSP430时总提示栈满了,何故?

网友A:
怎么提示的呢

楼主:
IAR4.21

The stack 'Stack' is filled to 100% (500 bytes used out of 500). The warning threshold is set to 90.%

网友B:
没遇到过。。。

网友C:
程序需要优化吧

网友A:
可以把堆栈调大些

网友C:
程序里可能开了中断但没有对应的中断处理函数

网友D:
没有这么简单吧

网友E:
楼上说的有理。。没那么简单。。毕竟默认的堆栈开的都是80个字节。楼主是不是在函数内开了和较大的数组,或则函数调用层次过深了?

楼主:
算了,先结贴了

网友F:
插仿真器运行就是这毛病,其实没溢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