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第一个用黄铜柱来导电的????

楼主(2011-06-29):
黄铜柱一般用来支撑的,我用来作为导电用,怎么样?电流0-10A,dc1000V。使用方法,一端焊接在pcb,一端通过黄铜垫片黄铜螺钉链接到紫铜母排!!!有紫铜的铜柱吗?有卖的联系我!!单头六角铜柱
   型号:M3-20+6

   尺寸:
   螺纹直径D:  3mm
   螺纹处长度A:6mm
   铜柱长度L:   20mm

楼主:
二姨家的大侠们来指点下啊!!!!

楼主:
把黄铜支撑柱拿来导电的还有谁干过??谁是第一个???难道是我!!

楼主:
有没有其他好办法呢?要短接母排和pcb!!!!!!不是导线方式哈

网友A:
不好吧 接触点处是否需要考虑焊接

楼主:
使用方法,一端焊接在pcb,一端通过黄铜垫片黄铜螺钉链接到紫铜母排!!!
采用大功率烙铁,用矬子去掉焊接处氧化层,楼上的问题不存在。

网友B:
我当接线柱用过,虽然电流电压没那么高,不过也没什么问题 一端插入板子焊接,另一端用个螺丝把线拧上

网友C:
好多用的。

楼主:
是吧!!!!这样我就放心了,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不踏实!!
毕竟黄铁柱是支撑用的,我却拿来导电!!!!心虚的很,虽然理论上导电那些没问题
好了,谢谢楼上的两位!!!结贴散分!!!

楼主:
再添加一下,我这个用于产品的,不是玩玩的实验板哦,是要大批量生产的!!!!你们是这样的吗?

网友D:
放心用吧,铜导电效果好,比锡强多了,散热也好

网友E:
焊接处PCB多做过孔保证强度,没问题的

另外不要采购到镀铜的!

楼主:
谢谢你们,你们太给力了!!!

网友F:
西门子的变频器就这样,电压540V,电流几十安培,还是铁的,外形和你的一样就是直径大点

网友G:
我传过信号用

网友H:
我觉得应该使用附件图中的这种接线中
但是不知道哪里买,有知道的朋友请告诉一声

网友I:
用过可以的话,及有什么问题都说说,大家分享下啊。

网友J:
很正常 只要不怕短路,面积太大恨容易被导电的东西接触

楼主:
这个倒是不怕!!!我没这样用了,样机这样用过快一年了吧,没有什么问题的,根据不同的环境来选择吧!!!

楼主:
图上黄色小点就是我的铜柱了

网友H:
你的图太小了,看不清

网友K:
高压大电流设备中过流联接点通常都是采用导流能力较强的铜螺栓,牌号为HPb59-1。

网友L:
07年我就用过。当然产品是别人设计的。四根铜柱连接上下板,同时做导线用。他用到了升压电路。760V直流电压。铜柱都套了绝缘套。

网友M:
不知道  楼主为什么要这么做
量产不是很麻烦吗 看看有没有好的接线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