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三极管开关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1-06-29):
看到三极管的开关电路中,如下图中,Q1006的基极到地,接了电容C1023。这个电容起什么作用呢?降低开关的速度,保证三极管可靠导通?还是啥作用?还是说这样的用法根本就不对?
望高手指点一二呀!

网友A:
保证上电瞬间三极管不被导通!

楼主:
多谢2位热心人

网友B(2013-08-28):
引用 网友C:
2L正解

请问为什么要使上电瞬间三极管不被导通呢?没想通。

网友D:
我倒觉得起个滤波的作用,取决于你前面的输入信号

网友E:
这个电容的主要作用应该是滤波,上电后应该是到通的,来保证后面的场效应关闭

网友F:
应该是滤波用的,滤除杂质电流。

网友:
RC滤波,也就是2楼解释的

网友G:
上电瞬间高阻态,感觉这个电路设计的有问题,上拉纯粹是为了上电瞬间的导通?那样不如前后级都加下拉,也可做到上电mos截止。一般NPN都是下拉,使其上电瞬间可靠截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