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IC33FJ16GS502编译器

楼主(2011-06-29):
dsPIC33FJ16GS502使用什么编译器?有没有最小系统的原理图,我想画个板子用。

网友A:
没用过,帮不上忙,等谢版主给你解答吧,老谢用功过PIC33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是谢谢你

网友B:
汇编是MPLAB自带的,C的话用MCC30,可以从官网上下载,也可以和代理要一个,反正不需要花钱。
至于最小的系统,你还是自己画吧。也可以到官网上查你这个芯片的型号,相对于这个型号应该有很多应用笔记,这个里面都有电路图。

网友C:
C 3O 研讨版

楼主:
ICD3 和PICKIT3有啥区别?
我们经理要买。叫我查查,我看了下只是发现KIT3便宜些。不知道主要有啥区别

网友:
本来想给你个直观的图片,但是不知道怎么贴图,你可以去这里看
http://www.microchip.com/stellen ... ABEmulatorDebuggers

网友D:
用GS,基本是搞电源,没说错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呀 不过我已经离开那公司了。哎!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E(2015-10-09):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帮不上忙,等谢版主给你解答吧,老谢用功过PIC33

由于RAM里面的空间不够,需要显示的字段码给放在flash中,在显示的时候再调出来显示:
1:不知道怎么将字段码定义在FLASH中
2:应该怎么调用,里面涉及的函数太不了解,好像还有汇编才行
时间不太够,不能一一去看手册,所以想问一下您,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