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器输出古怪

楼主(2011-06-29):
目前我用LM393这个片子做电压比较,VCC采用5V供电。然后 IN1(+),我直接接到5V,IN1(-)我直接接GND,这时用万用表测量OUT1为什么不是一个稳定的高电平+5V信号呢?而是一个2.37V左右的信号,而用示波器测量却是0V~~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求高手解答。

网友A:
LM393是专用的比较器芯片,输出一定要接上拉电阻,你接了吗?

网友B:
393的输出是OC(集电极开路输出),使用时必须外接上拉电阻。

楼主:
:funk: 各位,谢谢,我知道了,丢死人了,连内部原理图都没仔细看:dizz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