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器输出古怪

楼主(2011-06-29):
目前我用LM393这个片子做电压比较,VCC采用5V供电。然后 IN1(+),我直接接到5V,IN1(-)我直接接GND,这时用万用表测量OUT1为什么不是一个稳定的高电平+5V信号呢?而是一个2.37V左右的信号,而用示波器测量,却是0V~~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求高手解答。

网友A:
LZ忘记在输出端加上拉电阻了吧,LM393是集电极开路输出的。

网友B:
LM393也不允许输入端电位等于电源正端电位。

楼主:
我想找个洞钻进去!⊙﹏⊙b汗,连原理都没看
2# yuyi21ic

楼主:
maychang老师无处不在啊:handshake ,谢谢,多向maychang老师学习
3# maychang

网友C:
典型的不看数据手册的人。
像358、393之类的数据手册,我都看了n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