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7的问题,求解答

楼主(2011-06-29):
可调输出版本的1117,当作固定的去用,Adj直接接地,还有没有输出?输出是多少?

楼主:
尽量回答详细点?有输出,为什么?沒有输出又是为什么?如何推导出来?

楼主:
暈,怎么没有人回答啊?自己顶下,继续等

网友A:
没人回答,是因为没人把ADJ的这么干过,反正违法datasheet 结果肯定是错误,懒得去做实验。

楼主:
我就是有点奇怪,因为按照规格书上的计算公式,那样接是可以的,输出应该是等于参考电压值,可我实际搭出来的电路是不行的,我试验了几家的都不行,可又有客户反应另外一种1117是行得通的。

网友B:
Adj直接接地后比例为1,输出等于基准电压

网友B:
错了,应该把ADJ接输出时等于基准电压,接地的话输出接近输入电压,要小心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并不是这样的啊,把Adj直接接地后,输出还要保证一个很小的落地电流,那样测量输出才会等于参考电压。我在纳闷中,求解~!

楼主:
回复 网友B:
按照你这,还有个问题,把Adj接输出,那哪个脚接地啊?

网友C:
Adj直接接地,可以的,输出就是基准电压1.25V。
LDO一般都有最小工作电流的要求,文档上都会列出来的,也就是LZ所谓的“落地电流”。

网友D:
输出为基准电压而已。

网友B:
7楼晕了头了,忘了1117ADJ是3脚的器件,和LM317 类似,没有接地脚,所以说错了。

6楼才是对的

网友D:
洗碗机最近酒喝多了容易上头,哈哈。。。。

楼主:
:dizzy: 輸出不是基準,我都试了好几家的1117,都不是这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10楼是对的,可我就是想不通,为什么非要保证最小负载电流。Adj接地,如果不带负载的话,输出近似于输入,一带上负载,输出就是基准电压了。

网友E:
要看内部结构,可能需要个最小负载电流才能稳住。

网友F:
输出=输入-VDO

网友F:
看了1117结构,发现6楼正确

楼主:
我都说了,10楼正确,实际电路验证的,我都验证过几个品牌的1117了,Adj接地,空载的时候并不等于基准,近似等于输入。只有带负载了,输出才能稳定为基准。  有木有懂的大侠,从结构原理推导给我讲下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