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批芯片在同一温度下AD转换值不同

楼主(2011-06-29):
(无正文)

网友A:
相差有多大?

楼主:
相差10几的都有

网友A:
嗯,确实不利于批量生产

网友B:
楼主怎么发现的?

楼主:
利用芯片本身的AD转换功能进行温度测量时

楼主:
AD转换利用自身内部参考电压.利用室温做参考校正。

网友C:
一片一片的去调吧

楼主:
批量生产呐。。。

网友D:
这个确实比较麻烦,我用的一款AD芯片相差的比你的大,现在还没找到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E:
做个自动校准。

楼主:
怎么校准?

网友F:
用的哪家的芯片?

网友G:
不会是晶振坏了吧

网友D:
既然晶振没起振,那么应该是硬件问题,先看看各部分电压对不对

网友B:
寄存器配置错误,哎,我太蠢了,考虑不周

网友H:
不是说下载不了程序吗?怎么是寄存器配置错了

网友I:
寄存器配置错了
会导致晶振不起振吗

网友C:
是啊,我感觉很纳闷的是,晶振不起振,又怎么去改相应的寄存器呢

网友J:
估计是匹配电容的问题吧,呵呵。晶振两端的接待电容参数不对,也会导致晶振不起振的。

网友I:
嗯,晶振的负载电容CL和两端的接地电容C1、C2的关系如下:CL=(C1*C2)/(C1+C2)+Cs  Cs取值一般为3~6pf;便于设计一般取C1=C2.

楼主:
我的错,呵呵,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