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中遇到的问题 请教

楼主:
请教为什么单步执行到这一步停不下来了   点停止   停到图2

楼主(2011-06-29):
在flash中调试没有问题  怎么放ram中调试就出这样的问题   请教大家

楼主:
请教!  等待回答

楼主:
没人回答我啊

网友A:
看看你的内存分配是否合理正确,是否有访问溢出的问题。你这种情况很可能是某些地方被不合理的RAM访问给破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找到问题了  没有将向量表重新映射到SRAM中  映射之后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