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设计的检测强电的电路,实验时碰到奇怪的问题

楼主:
图中的交流电源表示外面的交流强电,正常情况交流电源位置是断开的,当设备出现短路,图中的'1’和'2‘位置就相当于接进来了交流电(与外部工作电路(电流25A左右)并联),此时发光二极管亮,表示报警,在试验测试时碰到这么个问题:当图中的24V直接来自开关电源(正负12V由24V经DC-DC转换而来),断开'1’和'2‘,然后用手接触'1'('2'悬空),脚接触地时发光二极管亮,脚离地时不亮,如果电路中的24V由DC-DC隔离过来的,则手接触'1'时发光二极管不会亮,电路正常工作,求解出现这个问题的原理,还有请教各位,我这电路图合理吗?不合理的话能否推荐个,由于短路位置的不同交流电的值可以是0~150V任意值

网友A(2011-06-29):
楼主电路太复杂且不安全,用个LED反向并联个整流二极管,然后串个限流电阻就可以了,需要隔离输出的话,用光耦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情况我有试过,因为外部交流电可以是0~150V任意值,电压跨度太大,电阻不好取值,不好处理啊

楼主:
2# chunyang 另外你说的不安全是电路中哪些地方不安全,可以说详细点吗?

网友B:
要“0~150V任意值”
0V可测的是什么?

楼主:
5# maychang 工作电路是电阻炉,一千多度,0V也表示被保护设备有接触到炙热的炉丝

网友A:
市电对大地是有电压的,楼主的电路可不是隔离的,而且还用开关电源供电,如果你的系统地与大地相通,那又会是什么结果。

楼主:
7# chunyang 开关电源是隔离的吧?我的开关电源是从市场上买的,里面的反馈是通过光耦隔离的,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如果不隔离的话我就知道原因了,求春阳大侠详细解答,不胜感激

楼主:
还有春阳大侠帮我瞧瞧,我这电路稳不稳定,存不存在隐患,毕竟探测的是强电,自己又是新手,不大放心啊

楼主:
怎么看的人多,评的人少啊,像我这种新手设计的图应该问题很多啊,大家都来挑剔挑剔吧,求虐...

网友C:
检测电路太复杂,强电、弱电没有隔离,非常的不安全。

楼主:
11# 扬欣电子 怎么隔离,能说详细点吗?谢谢啦

网友C:
您(LZ)想解决的问题:判断设备(位于1、2点之间)是否带电,若带电就发出光报警指示。

是吗?

楼主:
13# 扬欣电子 差不多这个意思,这个电压值最高是150V交流电,最低0V,相当短路

网友D:
看了后头皮发麻了.
没有触电啊呀

楼主:
大家来看看这电路合理不?都说说自己的看法

网友C:
不合理。
    提供一个思路,一个最简单、最廉价的思路,供您参考,您可以参考试电笔的原理。到市场上买一只试电笔,一端与您所述的设备相连接,另外一端用一根导线与大地连连接(日常使用时是通过人体与大地相连接),当您所述的设备“带电”后,试电笔的氖泡就会发光,也就达到了光报警的目的。
    如果您再将发光的氖泡与一个发光检测元件相连接(如:发光电阻),只要检测除了设备的带电信号,之后就可以凭您尽情发挥了。

网友C:
一只试电笔的价格也就2元左右吧。

网友A:
用氖泡不如用我前面说的LED。

楼主:
17# 扬欣电子 我需要测得交流电是由三相电通过变压器过来的,那我理解是它与地是隔离的,不知对不

网友A:
与大地隔离的话,安全性会好一些,但楼主电路的复杂性仍不可取,我前面说的方法也依然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