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O驱动继电器问题。

楼主(2011-06-29):
(无正文)

网友A:
VDD是12v就会吸和。
如果你的VDD是5V肯定不能吸和了。试想,你单片机的电压范围是2.2-5.5V,你给供电2V他会工作吗?
你可以直接用稳压电源试试。

楼主:
谢谢LS兄弟,不过我VDD是12V的基极控制信号时5V的,我明天查下板子看是不是变压器那边电压有问题咯。还有R13是不是该接到射级呢?

楼主:
还有就是R12选值问题,明天看看器件的取材。

网友A:
R13可以去掉。可以给继电器再并联一个电容。
R12的取值范围可以根据继电器的工作电流算出来,只要使Q1达到饱和就可以。

网友B:
错误的电路,去掉R13,否则继电器一旦吸合,可能就无法释放了。

楼主:
问题解决了,没注意电源设计的是半波整流出来电压只有6V继电器不能正常工作。呵呵,感谢LS的几位大哥。

网友C:
这个R13要对地才好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