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rm的一个简单的问题

楼主(2011-06-29):
一个arm的简单程序是否要启动代码呢?我想应该是不要的吧,但是我写了一段简单的代码:
AREA add, CODE,READONLY
ENTYR
start
MOV R0,#10
MOV R1,#3
BL doadd
doadd
ADD R0,R0,R1
MOV PC,LR
END

为什么我用armasm进行编译的时候老是报错?
求高手解答,本人菜鸟

网友A:
本人解决不了问题,但可以引导你让别人回答问题
你报的是什么错啊,不说别人怎么解答。

网友B:
本人也刚接触ARM一个星期。要认真看书。

AREA add, CODE,READONLY
              ENTYR  ;修改为 ENTRY
  这行要加CODE32    //代表是ARM指令,或者你写CODE16 代表Thumb指令
start      MOV     R0,#10
             MOV     R1,#3
LOOP
             BL       DOADD
             B         LOOP
//这边留一行增强程序的可读性;
DOADD
            ADD     R0,R0,R1
            MOV     PC,LR
//这边留一行增强程序的可读性;
            END
自己要找问题。

网友C:
格式问题

网友C:
建议看看《ARM体系结构与编程》
http://ishare.iask.sina.com.cn/s ... m=index&format=这里有下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