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时关 24v时开 怎么实现才比较好 简单的 稳压二极管做行吗

楼主(2011-06-29):
12v时关 24v时开 怎么实现才比较好 简单的 稳压二极管做行吗?
维修时需要做这么个电路 输入12v时 关断输出   输入24v时 直接输出  怎么实现呢?用稳压二极管做行吗  我希望电路越简单越好  工作时间不会很长  一般5分钟内   平时都只是12v.请高手指教

网友A:
用比较器驱动MOS管,门限用电阻分压即可。

楼主:
用比较器做的话 电路零件多  我做维修的话  不是很方便  能不能有简单一点的解决办法呢

网友B:
用继电器,加电阻。调节线包灵敏度。

网友C:
是的,用24V继电器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