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就电源对交流信号来说短路发帖

楼主(2011-06-29):
在放大电路的分析中,直流电源对交流信号短路,网上有个解释是“应用叠加原理时,在有多电源的电路中,用它分析问题时要求:只有一个电源起作用,其余的电源---电压源,短路,但保留其内阻;电流源,开路,但保留其内阻。 你说是情况就是这样的多电源电路(在模拟电路中分析放大电路就是这样,这些电路中有直流电源--供电;又有交流电源--信号)。在分析交流状态时,就要将电路中的直流电源按迭加原理的规定处理:将电压源短路,保留内阻,但是,理想电压源的内阻等于零,所以,就相当于直接短路;理想电流源的内阻是无穷大,就相当于开路了。”
这个解释对不对呢?他在这里应用了叠加定理,但是叠加定理不是只能对线性系统才能分析的吗?三极管明显是一个非线性器件啊!

楼主:
希望chunyang ,maychang, oo,hwm,xwj,powerants不吝赐教!!!

网友A:
不明白楼主的意思。

直流电源(这里专指直流稳压电源)要求电压波动尽可能小,即不随负载电流的变化而变化。即便另一个交流信号连接到电源端时,直流电源电压也应该不会有变动,直流电源应有足够的能力吸入或吐出电流以保持电压不变,直流电源端的交流成分理论上为0,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直流电源对于交流信号可以看作是短路。

楼主:
不明白楼主的意思。

直流电源(这里专指直流稳压电源)要求电压波动尽可能小,即不随负载电流的变化而变化。即便另一个交流信号连接到电源端时,直流电源电压也应该不会有变动,直流电源应有足够的能力吸入或吐出电 ...
引用 网友A:

您的意思是指直流电源的交流阻抗为零是吧?这个我知道。

楼主:
不明白楼主的意思。

直流电源(这里专指直流稳压电源)要求电压波动尽可能小,即不随负载电流的变化而变化。即便另一个交流信号连接到电源端时,直流电源电压也应该不会有变动,直流电源应有足够的能力吸入或吐出电 ...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是使用叠加定理来解释对不对?

网友B:
re LZ:

你所说的“叠加原理”没错,但具体处理没考虑周全。

电路分析通常可以将直流偏置(含直流供电)和交流信号(含受控电源)分离,如此可以分别处理直流和交流,有利于分而治之。

分离直流和交流时,按叠加原理中的通常做法,直流中保留直流电源而短路受控电压源或断路受控电流原;交流中保留受控源(可以是电流或电压源)而短路直流电压供电电源。要注意的是,半导体器件等效模型中的受控源需要由电源驱动才能成立,但不妨碍利用叠加原理分解处理。

半导体器件一般不是线性器件,但在小信号的情况下可以近似视为线性,这也是为何通常采用半导体器件的线性等效模型的前提。

在直流和交流分解分析中,直(交)流通路中通常还会视耦合电容为断(短)路而扼流电感为短(断)路。这是建立在交直流下相关器件的阻抗相差甚远的基础之上的。

网友C:
看到HWM的回帖,有一种回到大学课堂的感觉 :)

楼主:
re LZ:

你所说的“叠加原理”没错,但具体处理没考虑周全。

电路分析通常可以将直流偏置(含直流供电)和交流信号(含受控电源)分离,如此可以分别处理直流和交流,有利于分而治之。

分离直流和交流时,按叠加 ...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HWM的精彩讲述,我相信这个问题论坛中有80%的人是不清楚的。

楼主:
我怎么不能结帖呢?

网友D:
我还以为又出“交流门”呢,还好不是!

网友E:
没读过大学
一没找女朋友
二没挂过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