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容降压的问题

楼主(2011-06-29):
附件为量产产品的电容降压电路,根据需要做了一些小的改动,现有一些问题如下,请教达人:

1.R82(47ohm)电阻是起什么作用的,R75(1Mohm)的电阻是起什么作用的?我认为是起限流作用,但是47ohm太小了,而1M的电阻又太大了。
2.C253限流电容使用安规电容,CL21,CBB22哪一种更妥当?从性价比和封装大小的角度考虑的话。目前绝大多数的阻容降压电路都会在限流电容上并一个放电电阻,此电路并没有放电电阻,是否妥当?
3.此电路中,整流器后端是否应该增加一到两个滤波电容?
4.稳压二极管1N970为0.4W,24V的稳压管,而电路中闭合电流约35mA(控制一个24V继电器,继电器线圈阻值约650ohm),奇怪的是开路时候稳压管并未烧毁。为安全考虑是否应在整流器后端,稳压管前端增加限流电阻?如何选择?
5.关于LM317,我输入24V,输出要求3.3V,Vo=1.25(1+R81/R80),但是发现如果R81,R80的阻值超过300ohm后,电压出现大幅度的漂移,且电压比和阻值比严重失调。有人研究过吗?

网友A:
1、R82是在加电时 减少电流冲击的,否则电容C253相当于短路,U34承受的电流太大。
R75是关电后,对电容C253放电用的。否则电容相当于开路,其存储的电荷很长时间被保留,使得插座两端电压很高,碰上去会触电。

2、安规电容当然好,如果体积/价格可以承受。选其它电容必须是耐压400V以上,最好600V。电容上并的电阻被R75替代。

3、C47=47uF的确有点小,可以增大到100uF。另外,C47与稳压管直接并联效果并不好,可以在C47和D10之间串入一个电阻,大约180欧1/2W,可以显著改善纹波。

4、D10未烧毁大概是余量较大,可以考虑换用1W的稳压管。在前面串联电阻根本起不到限流作用,因为电容降压基本上可以认为是恒流的。不明白24V的继电器接在哪里?通过LM317稳压后电压很小了。

5、这个现象,一定是负载开路测试的,原因是LM317必须要求有最小负载电流,否则就不工作。R81和R80取得比较小就是起到了这个作用。当负载部分能保证具备5mA或以上的负载后,这两个调整电阻才可以取值较大。
另外,输出只有3.3V,那么输入有9V就可以了,因此可以把D10改成9V的稳压管,最多用12V的,这样可以减少功耗。

楼主:
感谢指教。
1.容抗Z=1/2PiFC,你的意思是是上电瞬间△F过大,C253上的容抗相对于交流电来说非常小,则C253相当于短路,加在整流桥的电流很大?
2.CL21,CBB22做到400以上后,价格都没有优势了,且体积也无优势了。安规电容选用275V耐压 X2 CLASS是否合适?听了你的解释明白R75为放电电阻,1M略大了,可否适当调低?
3.C47的容值选择可有什么说法?我明白你说的串电阻无法限流的意思,但是可以改善纹波何解呢?这个阻值的选取有什么公式吗?
4.D10我会考虑换成1W的稳压管,我用24V的稳压管,是因为我要用24V的电压去推动一个继电器,如果电压低了这个继电器就无**常工作。3.3V的电压是给其他低功耗的MCU用的。顺便问一个问题,我前边的限流电容用1uF,稳压管两端电压为30V,换用0.68uF,稳压管两端电压为27.2V,换用0.56uF的时候,电压为26V。这些测量值全都是在开路无负载的情况下测量的。如果长期处于无负载状态下,这样的电压对于稳压管是不是很不利?是否需要进一步减少限流电容的容值来减少开路时稳压管上的电流?
5.确实是开路测试的,这样的话,我可以再做点实验来验证一下,我现在R80=100,R81=150,Iout=3.3/250≈13mA,如果放大到R80=200,R81=300,那Iout≈6.6mA,应该开路电压也不会漂移。现在的芯片都开始注意低功耗性能,standby时候耗电量都是uA级的,而工作时候都是十几到几十毫安,这样会不会在standby模式和normal工作模式时候LM317输出电压不一致,甚至损坏芯片?
PS:因为选用的继电器是24V的,所以稳压管选用24V。如果换用12V的继电器,除了稳压管外,限流电容是否也要改小点儿?
再次感谢。

网友B:
回:
2)R75最好直接并联在C253那里。
5)要减小C253的容量继电器应该选电压高的,12V要求的线圈电流更大;R80/R81阻值过大导致的输出电压偏离计算值是因为LM317的调整脚(E)有电流流出,理论上这个电流为0才会符合计算公式,而这个脚的电流约为50~100uA,要想减小这部分电流可以选固定电压的三端稳压。

网友A:
1. 加电瞬间,要瞬时分析,不要看容抗。当时电容两端电压为零,而交流电的瞬间可以是0到310V的任意值,很可能很大,如果没有R82,这个电压就直接加到二极管和后面的C47、D10上去了。
2. C253选安规或CBB都可以。1M电阻可以调低,例如470k,甚至220k,但太低的话有耗散功率了。
3. 这种滤波电容直接与稳压管并联不是好方式,因为前面可以认为是恒流驱动,拿电流角0到180度计算,在45度到135度下电流较大,比负载电流多出的被稳压管吸收则电容起不到作用,而在其它的时间内由于输入电流小于负载电流因此需要电容C47供电,而电容一供电电压就下降,这样稳压管很快退出反向导通,此时稳压管是起不到作用的(没有电流)。加了一个电阻后,C47才真正起到缓冲作用,在比如0到45度的场合下稳压管仍然有电流、电压能保持比较恒定。电容C253到底选多大要根据总负载电流确定,1uF也就是65mA。无负载时稳压管将承受全部电流,功耗大。
5. 只要LM317有超过5mA以上的负载,那么负载5mA或者30mA输出电压变化很小,只要工作在额定范围内不会损坏。
C253的选择,如果考虑电源电压的变动范围,是每uF可以输出60mA,这包括了所有最重负载的情况下,也包括了LM317及其预负载电流。

网友C:
学习下!
有1812封装的贴片电容400v/474/684/224/334,做阻容经常用的电容,缩小产品体积,节约人工

楼主:
非常感谢Lymex的讲解,你的讲解简明易懂,分析透彻,我受益匪浅。

也感谢T.Jm的建议。

To W34880593
贴片电容做阻容降压,担心其安全特性,特别是防高频扰流和瞬态高电压的性能。

网友A:
不客气。电容降压我以前经常用,具有造价低、体积重量小的优势,但也存在一些安全问题,例如不隔离了,而且电容存在短路的危险,我有个别的电路电容就短路过。解决这个短路问题的一个方法,除了采用好电容外,就是千万不能省略R82,电容短路后这个电阻有保险丝的作用,因此最好采用保险丝电阻,过流就烧断的那种。

网友D(2012-11-22):
lymex分析的很透彻呀:)

网友E:
楼上几位都是高手!

网友F:
你们全是大师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