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2131 32K晶振不起振

楼主(2011-06-29):
我以前用的MSP430F123,现在改用MSP430F2131结果32K的晶振不能起振

楼主:
还有我现在的仿真器下载不了MSP430F2132

网友A:
这个是编译器的问题吧

楼主:
我用的IAR4.20盗版的。

网友B:
这个我觉得应当是硬件问题,看看是否有虚焊

网友C:
相应的外围电路是否正确

楼主:
硬件我看不出有问题,周边不焊接电路程序也下载不进去,检测不到mcu

网友B:
只能说再看看MSP430F2131有没有虚焊,其他的问题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C:
你说的不能起振是指用示波器测得不起振吗?

楼主:
一直进入晶振失效中断,晶振也没起振

网友:
你的描述也太少了,没有把问题说清楚。
下载不了,首先看仿真器是否支持这个型号,再看你的电路是否有虚焊,最简单的就是用万用表二极管档量;
不起振,你的意思其实是软件检测晶振失效,但跟晶振是否真的没起振不是一回事,你用万用表或示波器量晶振两脚,看是否起振,再看你的寄存器设置对不对,单片机换了,寄存器设置就有可能不一样,我吃过这亏

网友D:
查看下烧写的协议是2线还是4线,,,以前的IAR版本2系列好像默认时2线烧写,1系列时4线烧写,所以默认时不可以的。现在的IAR新版本可以自动选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