钽电容为什么一通电就爆

楼主(2011-06-29):
10UF耐压16V的,用在电源滤波,接11V的电,刚做好的板,放置30分钟后通电测试,几百个板中出现几个一通电就爆的,电源用的是可调稳压电源,会不会是电容质量的问题?

网友A:
接反了吧

楼主:
绝对没有接反。

网友B:
估计是,要么你换25V的

网友C:
可能是输入电压上升过快,给钽电容并联一颗47uF或者100uF的电解试试。

网友D:
11V电源还是用25V以上耐压的钽电容,另外钽电容扛浪涌电流的能力没有铝电解电容好,在电源输入的地方加大容量的铝电解电容会好点。

网友E:
楼上说的不错,钽电解不要单独用在大电流的电源中,耐压也要留取足够余量,一般要高出一个规格。

网友F:
电容的耐压≥1.5*输入电压

网友G:
电源接错了,电压过高,电流大,也可能钽电容耐压值过低

网友H:
耐压值还是增大点,我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网友I:
建议对该批次电容进行质量检查。检查耐压。

网友J:
钽电容还是工作在耐压值的三分之一电压下比较安全

网友K:
问下楼主,你的电路上有没有运放未用的输入端,如果有,怎么接的。我遇到到这样的问题,运放接的不好会烧钽电容(逐渐变黑,对地电阻变小)。后来查资料,改正运放就好了。我用36uF/16V钽电容。供电是正负15V的,老外也这样用,钽电容不存在设计余量的问题,电解电容才要1倍以上。

网友L:
估计有几个焊反了,呵呵

网友M:
出现这样的问题一般是焊反,耐压值不够,钽电容一般只能使用标称值30%~50%;负载电流大也是钽电容的天敌。所以钽电容一般只适合低电压、小电流中。

楼主:
从爆的钽电容来看,木油焊反阿,稳压输出的12V,工作电流才80毫安。

网友N:
碰到过丝印极性标反的……还有二极管丝印标反的。
拿散货的时候,你有时候会看到摊主就在柜台装盘……:lol

网友O:
呵呵  6楼分析不错

网友M:
碰到过丝印极性标反的……还有二极管丝印标反的。
拿散货的时候,你有时候会看到摊主就在柜台装盘……:lol
引用 网友N:

这个太夸张了吧?

网友M:
是否上电浪涌电流太大了?

网友P(2011-09-28):
6 L说的对,旦电解电容使用电压要在额定电压的50%以下才安全

网友Q:
电容耐压过低,最好换成耐压高地

网友R:
5楼和6楼说的都不错,你换成电解电容就没问题了,爆炸主要是因为启动时dV/dt过高,而钽电容自身耐电流冲击差造成的,你改用电解电容就没事了,在胆电容旁边并一个电解电容也可以。

网友S:
1.将爆掉的残骸稍作分析,看是否有发现。
2.再取1批,作加压测试,确认是否电容存在质量问题。
3.不要用钽电容,换其他。
4.一般电容做出来,在其出厂良率中,没有否认没有不良品。几百个有几个一般来说其良率是可接受的。

网友T:
电容耐压值最好取2倍电压以上

网友U:
钽电容最好选择原厂正品,这样可以保证产品的质量还有售后保证等。

楼主这样的情况,我建议选用25V 10UF B型低ESR的钽电容,保证再没有爆的现象发生。如有技术问题可以一起交流! 13682646413 祁生

网友V:
11V电源还是用25V以上耐压的钽电容

网友W:
80%的可能是电容质量有问题,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你爆了的板线路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