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鲜问题。。。。。。

楼主(2011-06-29):
请各路能人指教怎么改造无线鼠标有效工作距离到200米左右,本人急需。市面上的多在15米内。有卖的说声,先谢了!

楼主:
无线鼠标有效工作距离到200米左右,本人急需。市面上的多在15米内。有卖的说声,先谢了!

                                              龙先生    13637515078      QQ719158206

网友A:
发射功率与距离3次方成正比,功率要加大(200*200*200)/(15*15*15)=2370倍……

楼主:
插在电脑的那个要求不改动,只改鼠标,体积大些等不要紧的

网友B:
200米你看得到光标吗?

网友C:
做远程大屏控制?
我建议你还不如用对PS2接口的鼠标解码,然后找个无线发出去,在PC端接收后再转换成PS2接口,两个51就解决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A:

好像没有这么大呀?
我年纪大了记性不好,应该是平方的关系。

网友D:
从15m提高到200m,功率只要增加20Log(200/15)=22.5dB。
以前的估计在5dBm左右,加这么大可是违规了。
你可以外接定向高增益天线,只要每边的天线增益提高12dB就可以了。

WIFI输出功率大约20dBm左右,普通天线时开阔地实际可以达到400m左右。
距离和实际使用的带宽(速率)有很大关系。

楼主:
6楼说的“200米你看得到光标吗?”这不用担心此项,按要求做成就OK了,至于增加天线我看多是不实际,最好是增加无线鼠标的发射功率,功耗不必讲究,请问此功率怎么增加法,无线鼠标是发射多少频率的。。。。。。

网友C:
我还是建议你自己做,改工业标准的东西可是费老劲了。

网友D:
一般是2.4GHz的。
没有搞过无线鼠标,估计是双向通信的,一般情况下不能直接放大。
电路会比较复杂,可能要加收发开关,需要看看是什么的主控芯片。
改电路确实不如改天线简单。

楼主:
“改电路确实不如改天线简单。”,大家没更好办法,我只能试此道看看啦。谢谢大家

网友E:
设计者通常都有好奇感。。。你不说的话嘛:lol

网友F:
200M 问题不是很大,天线就免了,你在开阔地吗?对环境要求高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