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流表头的相关问题

楼主(2011-06-29):
请教坛子里的师傅,用万用表的电流档测用户板的待机电流是1.0微安(3V的电源),但是接上50微安指针式无源的电流表头与 用户板相串联在3V的电源里测待机电流就打表,这是为啥呢?请师傅指点,谢谢

网友A:
有可能是板子上的电容充电所致。
先将电流表短路,上电后过1~2秒拆去短路线再看读数。

网友B:
另外要考虑电流表内阻的影响,该内阻可能会破坏待机状态。

楼主:
谢谢,楼上2位师傅的回复,按照maychang所述,的确不打表了,但是还是没有找到原因,相关电容都拆掉了,还是打表。

网友C:
因该是chunyang所说的原因,50uA表头的内阻导致电路工作不正常,电路一直不能进入低功耗模式。

楼主(2012-08-23):
换一个质量好的国营产的表头问题解决。

网友D:
象这种电流要这样测: 在电流表两端并一只开关,等进入待机时再断开开关.

网友E:
你的万用表电流档或使用方法有问题。

网友F:
这个涉及到精确测量问题   电流表本身相当于一个很小的电阻   对UA级电路有影响   等待更详细的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