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为何在顺序语句中只执行部分语句?

楼主:
程序在IF语句中,满足条件时,执行语句时,只执行2行或3行就自动跳跑了.比如在图片中
if(ajs80msdw==1)
   {aokbf3=0;
     aokbf=0;程序当ajs80msdw为真时执行到此句后,就跳出了。没有执行ajs80mszdw=0;及后几条在大括号内的语句。这是为何,是因为位变量有数字吗?

2011-6-21  (17.2 KB )

网友A(2011-06-30):
看看是不是开了优化?

网友B:
关键是结果是否正确

楼主:
原野之狼发表于 2011-6-30 08:52 | 只看该作者 回复 引用 评分 报告 返回版面 TOP  得分:0
2楼: 看看是不是开了优化?
开什么优化啊?

关键是结果是否正确  起码有的位没有被清0啦.

楼主:
有时我把两句语句放在一行,有时可以跑.

楼主:
在IF语句中条件满足,程序只能执行图二中的黑色的几句语句。{}中的黑色前的和后的语句没执行。不知是何原因?

2011-7-2  (13.7 KB )

2011-7-2  (26.46 KB )

楼主:
图中的outa,outaled,outaic.是P0的三个口线。我把光标放在outa=1中时,运行到光标处,就出现图一的故障提示。在汇编中,地址01A1,01A4,01A7,为何没有编译出01A5,01A6呢?

楼主:
图二

2011-7-2  (26.46 KB )

楼主:
在KEIL中,也是这样,有的没被编译

2011-7-2  (20.2 KB )

2011-7-2  (23.63 KB )

楼主:
但我把OUTA=1;和OUTIC=1;换一下位置.OUTA=1;OUTALED=1;OUTAIC=1;都能运行.难道根位置有关?

2011-7-2  (19.21 KB )

2011-7-2  (20.03 K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