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加频率是否可以让PFC进入CCM模式

楼主(2011-06-29):
某个PFC电感设计由于不合理,发现在额定工作状态下为DCM模式,听有人说可以通过适当增加开关频率的方法让其进入CCM模式?请问是否是这样?请各位指点

网友A:
输入电压和输出功率不变的情况下,升高开关频率将提高展空比。有机会从DCM到CCM模式。

楼主:
就是这样原因?升高开关频率了,所以占空比提高了,还有没有别的可能呢?

网友B:
没有别的可能。

楼主:
为什么说在功率不变的情况下,提高开关频率,会增大占空比?

2# SmartEnergy

网友A:
为什么说在功率不变的情况下,提高开关频率,会增大占空比?

2# SmartEnergy
引用 楼主:

如果展空比不变,提高频率,输出功率就将减少。CCM/BCM/DCM其实是结果,不少原因。

楼主:
"如果展空比不变,提高频率,输出功率就将减少"?

还是有些疑惑,无论在什么开关频率下(当然指的是合理的频率范围内),,打个比方如果占空比(不是开通时间)都维持在某一定值,那么还是可以输出同样的功率呀

6# SmartEnergy

网友A:
"如果展空比不变,提高频率,输出功率就将减少"?

还是有些疑惑,无论在什么开关频率下(当然指的是合理的频率范围内),,打个比方如果占空比(不是开通时间)都维持在某一定值,那么还是可以输出同样的功率呀

6# Smart ...
引用 楼主:

考察某个变量对输出影响时候,不要多个变量同时变化,才有意义。你所疑惑,不是事实。

网友C:
增大感量!
楼主直接从DCM模式到CCM?那CRM模式呢?控制芯片是什么呢?是3854吗?
俺迷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