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对电源的要求

楼主(2011-06-29):
本着能对大家有所帮助的心态发了这个帖,不当之处还请大侠指正。最近一个项目上用到MEGA32,可是当他运行的时候莫名其妙的死机,加看门狗还是不管用,在什么情况下看门狗也失效了?期待大家的关注,我明天继续。。。

网友A:
电源不能受到高频毛刺的干扰,否则工作异常,特别容易复位。

楼主:
不是复位的问题,是死机了,完全不能工作。
还是让我来详细说明一下吧,AVR本身带掉电检测,我在熔丝位设置为BODEN使能,BODLEVEL编程,根据数据手册BODLEVEL编程为4v电压,我用来调试的电源为最大只能输出3A的电流,超出了就会把电压拉下来,事实上BOD不仅不起作用复位,反而死机不再运行,如果我禁止BODEN,当电压拉下来,到一定的程度,因为RST电压过低,就会正常复位。这让我很困惑。

网友B:
同情,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最后放弃原来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