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问题请教

楼主(2011-06-29):
今天开始翻看《现代高频开关电源技术与应用》一书,
书中提到“某一支路中有电感(忽略寄生电阻),iL为电感电流,电感电压uL=L*(diL/dt),当电感足够大时,diL/dt足够小,因此可以认为电感电流iL=IL基本不变,于是这个大电感可以等效为一个电流源IL”这是书中原话,不明白为什么可以认为电感电流iL=IL基本不变,书中用到因此一词,因为什么?因为电感足够大时,diL/dt足够小?还有两个符号iL,IL是不是分别表示电感上瞬时电流,和直流电流?:)

网友A:
电感中电流不能突变。

楼主:
电感足够大时,diL/dt足够小,因此可以认为电感电流iL=IL基本不变,俺比较难懂

网友B:
re LZ:

注意式子 uL = L (d iL / d t)。文中说电感(L)足够大,此外还有个“弦外之音”——uL不能很大(通常电压被限制在一个有限的安全范围内)。如此,按式子可知 d iL / d t 很小,即 iL 变化率很小(近似为电流源)。

网友B:
如果不限制 uL,逻辑上不能得出 d iL / d t 很小的结论。

楼主:
re LZ:

注意式子 uL = L (d iL / d t)。文中说电感(L)足够大,此外还有个“弦外之音”——uL不能很大(通常电压被限制在一个有限的安全范围内)。如此,按式子可知 d iL / d t 很小,即 iL 变化率很小(近似为电 ...
引用 网友B:
此外还有个“弦外之音”——uL不能很大,这个弦外之音像我们初学者往往读不出来呀,谢谢HWM老师,另外两个符号iL,IL是不是分别表示电感上瞬时电流(直流和交流叠加),和直流电流(直流分量),书中没提到il,字母和下标都是小写字母,应该是表示交流分量的?

网友B:
to 6L:

看文字好象是 IL 表示类比的“恒流源”的电流,其实这里 IL 就是 iL,仅是符号不同罢了。

网友B:
当然,IL 也可能是表示 iL 的平均值,这要上下文贯穿着看。

网友C:
简而言之:电感的作用是保持电流,电容的作用是保持电压。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回复,结贴散分。。。

网友D:
哎,我的微积分学的不好……

我接着LS几位说:
你说的那公式应该是从U*T = L * Delta I来的。
电感的电流不能突变,显然U不变,那么时间小t到一定程度,电感感量大到一定程度,就认为电感上电流在时间t前后几乎不变。

楼主:
你说的那公式应该是从U*T = L * Delta I来的。
引用 网友D:
不是吧?

网友E:
回复 楼主:

不是这样的。iL表示交、直流量的瞬时总量,另一个表示其有效值。

楼主:
13# lq349218775 哪一个,IL?